EPSON EPL-5800L出现通讯错误

楼主(2008-09-27):
一台EPSON EPL-5800L激光打印机,出现错误提示:发生通讯错误,请确认打印机电源开着,电缆链接正确。已经确认电脑和打印电缆是正常的,USB和LPT两个接口都试过,出现同样的提示,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电脑试一下可以找到新硬件不!
如还不行便是主板接口电路坏了!

网友:
楼主,你家打印机又罢工啦,我家自从买了佳能的CP770还没现过毛病呢,可真争气,说明当初的选择没,呵呵~~

网友:
我也觉的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没办法代换,确认不了。打听了下维修费要好几百,就算了,放在角落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