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插声卡不能关机(已解决)

楼主(2008-09-27):
一块杂牌845主板,声卡芯片坏,由于手头没有声卡芯片就找了块CMI8738的PCI声卡(集成声卡已在COMS里关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后发现在系统里不能正常关机,只能拔插头。将声卡拿掉就能正常关机,换了几个声卡都不行,请朋友们给看看该怎么修。

已解决了,把原来的声卡吹掉就正常了,查了一下声卡的供电对地短路了。

网友:
把原来的声卡吹掉..再看看给原来声卡供电的三叉正常不..更换PCI槽插声卡

网友:
已解决了,把原来的声卡吹掉就正常了,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
声卡的故障差不多都可以解决,有些是小电容电阻短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