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7):
一个U5盘, 拿到时用效率源检出很多坏道,  用Lformat低格一次后再用效率源检测没坏道了. 用GHOST版的XP做系统,就是初始化GHOST进程时停顿, 没办法做,reset重启后听到“咔--------咔--------咔 。。。。”,

挂到PC3000上, 没听到“咔----咔”的声音就可以正常检盘进入维修状态, 断电退出PC3000。 再次启动PC3000加电进入听到“咔-----咔。。”的声音就点“三角形”没法进入,出现提示“YES    NO”提示框。

多试几次, 出现,只要没有出现“咔----咔”声的就可以正常检到盘进入PC3000, 听到“咔”声响的就检不到。
(上传图片和录音)
什么问题?

网友:
有磁头坏
在终端看看提示什么

网友:
在终端看看提示就像1楼的图所示的呀.  老大有没下载我录的声音听听? (在图片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