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R_CMOS跳线电压问题!

楼主(2008-09-27):
一般的主板,CLR_CMOS的1脚连电池端.有3V左右的电压.2脚为连南桥及I/O,3脚为接地.1,2脚相连的时候,给南桥及I/O输送3V电压.2.3脚相连为放电操作.
今遇一主板,量第一脚的时候,没有电压.供给I/O的3V电压为直接供给.不明白如果是直接供给的话,是不是这个跳线帽就没有实际意义啦!起不到放电的作用了吧!!

网友:
第1脚会不会是接地?

网友:
个人理解

应该是1脚没有于3VBAT相连,只是与VCC3相连.

网友:
应该是信合 所说的那种情况。而且清除CMOS是直接Reset桥里面,与IO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