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MCU程序问题(在线等谢谢)

楼主(2008-09-27):
在烧录此MCU程序时,出现MCU LINK ERROR,检查电源电压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出现此提示?谢谢!
刷新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很简单,VGA线的12 15针不通~~~~~~~~

网友:
拔掉板子的电源再插上,清空MCU再烧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是连线问题,先确定编程器是跳线什么的,按照RTD的设置好了的。就是连线问题了。
上次我就这个问题,搞了很久,结果主板和编程器的并口接触问题,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老大了 下午换了根三星液晶显示器的原装线 已经刷进去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意思好象就是 编程器和MCU没连接 检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