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开机慢

楼主(2008-09-27):
东芝M100机器,14屏幕的。刚开机进入XP界面,一圈一圈的转的很慢,就像蜗牛一样!!!换过硬盘,不好用,换过内存,不好用,从左系统,到这个界面还是这样,请问这个问题能出在那里!!!!!

网友:
可以做南桥试一试。有时南桥虚焊也 会这样

网友:
可能是降频了,

网友:
做南桥之前可以先加焊一下硬盘接口。曾遇到一台联想的机器就是加焊接口搞定

网友:
BIOS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包括设置不对

网友:
多大内存呢,内存的带宽多大的,换个内存试一试呢

网友:
版主如何解决的怎么不说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缺点,是由于接口不好造成机子慢!!!你把接口好好看看!!!

网友:
板桥说的没错  这个机器我也碰到过种问题 也是接口 问题 加焊 搞定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是接口吗?兄弟分享一下!!!

网友:
问题 很多 慢慢找吗

网友:
还没有解决,南桥换了,不好用!!!还在维修中!!!!!!!!!有结果我告诉大家

网友:
就是BOIS的问题刷一个就OK

网友:
齐齐哈尔谁家呀,还能换南桥,呵呵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用光盘进PE看看。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给大家共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会不会要把CMOS的快速自检打上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啊??期待中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呢,但是还完南桥后用安装盘能做进去了,用安装盘做完后可以正常用了。用GOST也能坐进去了,就是到安装界面(请稍后字样)还是死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继续啊老大们,期待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