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8-VMX加双核CPU频繁自动关机

楼主(2008-09-27):
华硕主板M2N8-VMX加双核CPU频繁自动关机...
刚升级电脑加了AMD速龙5000+双核CPU开机一般在20分钟左右就自己关掉了!郁闷了!自己花了钱升级电脑不是在买台新电脑呀!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呀!再线等....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过热?进bios看硬件监控里边,cpu温度过高会保护,如果是温度过高,应该是风扇没有安装好。。

网友:
不是散热的问题的话,可以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没有安装到位,仔细检查一下。还有就是cpu供电不足。

网友:
换电源看看、风扇不加导热硅脂不行的,还有进SETUP设置看CPU电压是否合适,我碰到过电压不合适经常蓝屏的情况

网友:
估计是CPU温度过高吧

网友:
你这是网上买来的工包板吧?n61s 出产年份较早 估计要刷bios

网友:
检查散热器,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1,工包板有缺陷
2,电源问题,你提到升级,电源升级没有

网友:
买个大点的风扇~ 还有排除 一下其他接口设备~ 如内存,显卡~  会出现不兼容

网友:
看BIOS温度是多少可能是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
朋友!!!AMD的双核补丁有没忘了打哦,,我就遇到过这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