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跑码一切正常,但是显卡无显示,外加显卡可以显示!

楼主(2008-09-27):
845G主板跑码一切正常,但是显卡无显示,外加显卡可以显示!

请问大虾们? 什么维修思路啊.....!!

网友:
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LS的图~~!!

+5v  3.3v等相应电压都有
VGA接口旁边的贴片电阻都无异常....
会不会是NB坏了啊?

网友:
750  822等电阻都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在BIOS里面,禁用了集成显卡哟,或者加一块显卡,懒得修,不好修哟

网友A:
量13和14脚的对地阻值,要一样 如果显卡过了  可能是显卡虚焊,建议重新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13和14脚的对地阻值,要一样 如果显卡过了  可能是显卡虚焊,建议重新做一下

显卡过了...跑码正常! 显卡是集成的 你是说做下NB?

网友:
如是接口没问题,那可难整哟.可能要动NB.

网友:
前2天修了块也是整合显卡的845..开始跑码EC..D3..D6..O6..33到这应该要显示了..就是不显..经测量是给NB供电的那个管有问题..应该1.8V供了2V偏高,,更换之就OK了.有个LM324和它一起的..本来最好一起换掉的..但看换了MOS管可以亮了就懒的换了 ..希望这对LZ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