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IC有输入没输出

楼主(2008-09-27):
一杂牌845主板,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32.768正常,CPU供电1.8V正常,内存供电2.8V应该正常,14.318只有0.0 6~0.08V电压,对地有阻,晶振电容好,时钟IC输入端有3V左右供电,换过14.318故障依旧,是否可断定是时钟IC问题呢?找不到同型号的时钟IC换(ICS950208)

网友:
看时钟芯片最好还是找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