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S不能开机

楼主(2008-09-27):
BenQ FP71G+S不能开机,电源输出+15V,5V,3.3V都正常,开机按键有3.3V电压(按下为0V),换过驱动板能正常显示,确定驱动板有问题,怎样修???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MCU 有问题?

网友:
我自己就是用这个显示器,网上很多说这个一过保修期就黑屏是坏管,其实更多是坏升压变压器,我的就坏过两个,我买变压器时朋友说这个是通病,但驱动板应该很小坏

网友:
不等于不坏,重写程序试试.

网友:
电正常先看能不能刷个程序

网友(2008-11-14):
4楼的兄弟,这种MCU你刷程序用什么刷比较好啊。能不拆下来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