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可以乱换吗

楼主(2008-09-27):
本人手中19寸的纯平高压堡坏了,可以用一个17寸的替换吗,急

网友:
不知道你学过没有,高压包能乱换的话还用有几千种型号吗?那样的话一个尺寸的显示器生产一种就好了.

网友:
理论上电压一样就得了,但显示器高压包输出的电压太多了,19还多有动态聚焦,还要考虑二次电源电压范围,要符合的太多了,找一个原型号的比代用还容易

网友:
我看过了型号,谁能介绍下,(79A792-7-LA)这个那去买呢

网友:
高压包能乱换的话还用有几千种型号吗

网友:
显示器的高压包应该是不能乱代换的,应该去找到这个型号的高压包的数据与代换型表,看看有别的什么型号的高压包与之相配才能代换的!在网上找一下吧,这样的代换表有的是呵!

网友:
19寸的纯平高压包坏了绝对不可以用一个17寸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