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5gz-mx 不开机

楼主(2008-09-27):
asus的p5gz-mx主板,通电无核心电压,更换电源IC(BD-9E换了BD-8J)后,上负载核心电压1.25V,上CPU一闪就断电 ,再测电压0V,更换被击穿的上管后,仍无核心电压,主控IC是AP-8K,旁边有两个A1-KOW/A2-205

网友:
次(BD-9E换了BD-8J))是QFN封装的RT9605B+主电源IC(AP-8K)RT8800A,上管击穿同时爆了一个680UF4V的电容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