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指示灯闪烁内有响声

楼主(2008-09-27):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神州数码f708c显示器黑屏,指示灯随内部的嗒嗒响闪烁,我断开各次级发现是二次升压这一路有问题,断开行变的b+端,测升压电容两端电压只有50V,这时没有嗒嗒的响声,其余各路电压测了也正常,我不知道再怎么检测了,请你指点一下.
这个故障是我在维修时显示器尾板上没有插地线造成的,当时听见机子里响了一下,我拆开机盖,发现行管击穿了,二次电路的保险电阻烧断了.

网友:
显示器尾板上没有插地线,这样的话包很容易挂的.学艺才去时在师傅那一师兄换包忘插尾板地线<尾板一根地线都没有>连烧了俩包,后经师傅仔细检查才发现尾板地线没插.

网友:
我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高压包还是不行啊

网友:
换高压包,行管,升压电容。

网友:
断开行供电这一主支路就不会出现短路声了.故障范围已经缩的这么小了.一个一个元件的测也能测出来吧.

网友:
查查包各脚上所连的二极管.另外断了行变的供电,二次电压是会有200V的,这样会损坏管子的,你的只有50V,说明二次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我按照上面各位朋友的指点,终于修好了这台故障机。经检查发现高压包坏,行管击穿,二次电路的保险电阻损坏,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还要请教各位朋友啊

网友:
其实你可以装个假负载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