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E-MX跑C0-71点不亮

楼主(2008-09-27):
今天修了块ASUS P4GE-MX的主板,故障是跑C0-71不显示,本来我想刷个BIOS试试,可是我网上下的BIOS都是384KB的,我把它原来的BIOS保存起来的是256KB的,刷进去没用啊?我想我们一般的BIOS不都是256KB和512KB的吗?
是不是我有地方没高好啊?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这个主板各供电正常,我IO,网卡,时钟都换过,故障依旧。。
就差BIOS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各位老大有没有见过啊?有没有这个BIOS,有的话麻烦给我发个好吗?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3M的,
刷BIOS的话。要用编程器写的,论谈上应该有人会这个。也有帖子谈这个去找一下。

网友:
驱动之家下吗,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过了找不到啊
阁下有吗?
能教教我吗?
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