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海尔纯平显示器开机清楚,一会就模糊了

楼主(2008-09-27):
一台17海尔纯平显示器开机清楚,一会就模糊了,而且在关机的瞬间屏幕中间有彩道道出现,,不是亮点...
我查了好几天了,也没有把关机时屏幕中间出现的那些不是点的点们消掉...
而且吧,显示器在开机的时候,清楚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过一分钟二分钟后就开始模糊了....郁闷中...
大家帮忙出个主意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换高压包就好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高压包的问题!换包吧!

网友:
显示器在关机的时候,在屏幕中间出现的那些光也是高压包造成的吗?

网友:
先换包  换了还不行就是象管了
也可与把板用到一个好的象管上面看看不也把问题搞清楚了

网友:
显象管挂了,,,呵呵

网友:
调聚焦电位器,模糊的时候调清楚不就行了,即开机模糊使用清晰,其它的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