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下,液晶亮度是怎么调的?

楼主(2008-09-27):
灯管亮度不可调
就是靠液晶的透光度调整的?那么笔记本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调低亮度省电岂不是谎言?

网友:
亮度是靠调整灯管两端的高压大小来控制亮度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知道啦.........

网友:
那两端电压靠什么控制呢?12V是固定的啊,而且只有三个引脚,一个12V,一个地,另外一个是?

网友:
高压板上的ADJ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