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4个 USB都不能用认不到USB

楼主(2008-09-27):
DELL 6000 4个 USB都不能用认不到USB,南桥已做过,阻值也都正常,USB 5V供电也有.求教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USB不能用

网友:
是无法识别USB设备吗

网友:
是啊,拔插USB设备都没有反应,USB鼠标移动硬盘都试过

网友:
无法识别USB设备修之前最好换硬盘做下系统看看

网友:
hehe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很有可能,特别有可能,可以说一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恩 电压正常 要不南桥就没做好  阻值对 也不代表桥完全就是好的 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有台笔记本也是这问题、重装几次不同版本的系统,终于好了

网友:
呵,那灯亮不亮呀

网友(2008-10-27):
系统问题,有遇到过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做个系统试试看,不行的话就重做南桥吧

网友:
各位说的有理,先软件后硬吧,我也遇到D600这个情况了(在下经验少,当时没仔细看,只记得好像有两个USB口),不过都是中间两数据线对地阻值无穷大,以为是USB的小板与主板接触不良,后来检查没问题,加焊南桥无效,最后更换后好了,还有检查下CMOS设置里关于USB的选项有没有被关闭,比如USB Controller之类

网友:
是不是CMOS中把USB口给关闭掉了呢?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看.48M时钟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