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近来会经常无故断电,通电

楼主(2008-09-27):
本人的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70s7,用了两年,近来会经常无故断电,通电。有时是几小时一两次,有时是一分钟就有很多次,不知是哪出了毛病,还望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这种故障能不能维修,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
又在百度搜了一下,我想问问是不是电源的原因比较大呢?

网友:
电源板有元气件松动哇

网友:
也许是虚焊引起的。呵呵

网友:
看来还是明天拆开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把按键板 拔掉  ,, 把POWER 和GND 短路 开机 看故障是否依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呵呵,我把按键板拔下来擦了一下,这几天就没出现这种毛病了。看来应该是灰尘影响接触了。
不过可惜我拆显示器的时候把边上几个卡槽都弄坏了,心痛啊!
还是要多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最好是 更换按键~~~   ~~~

网友:
电源!高压板!

这两个的现像都差不多!黑屏!电源灯灭了又亮!也就是重起!无规律!电源方面的上面的都说了!高压主要是电流过大!原因有管子不良!线圈!灯管的插座!

网友A:
感觉是电容漏电。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容漏电。检查一下

问下,你们所说的电容漏电是不是指按键板上的电容啊,
呵呵,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所以可能问的问题比较菜!

网友B:
是按鍵問題,我處理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按鍵問題,我處理過!

呵呵,经过验证,确实是按键问题。换了两个按键,彻底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