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 acer4520怪现象

楼主(2008-09-27):
这机子顾客摔到地上,拿来用恒流源检测电流一直在0。9A至1。3A跳变,外接或本机无显示。量到25M晶振就会掉电,量电压正常,是否桥坏了?
掉电

网友:
摔坏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不过个人觉得CPU座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对呀,摔坏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有没有诊断卡呀!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座子摔空焊了。。。。

网友:
25MHZ是给网卡用的, 会不会网卡问题?

网友:
CPU 插座空焊了,补焊一下。25MhZ的晶振很容易摔坏的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上诊断卡了,看出什么代码再说

网友:
这机子是X1的PCI槽,传统的诊断卡插不进去啊。南北桥网卡都集成在一齐(nVIDIA)。CPU座也加焊了,但还是不成。

网友:
又是一个信号问题比较头疼,信号最难查了,有没有用试波器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呵呵!信号问题的机器确实很难找!看电流就好象是CPU座接触不好!光加焊是没用的,要重做才行,底下的焊盘都不知道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