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60,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9-27):
接一客户主板cpu和内存附近电容全鼓起,换电容后能开机但测试卡跑60且复位灯常亮,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能开机是什么意思,是能点亮还是能加电啊?

网友:
能加电但点不亮显示器

网友:
电容没有换好吧? 或是有板线刮断了,各电压呢?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复位开关跳线到主板电源插座的紫5v电路。

网友:
查主要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是SIS板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