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1 C0就不跑了 但还能点亮

楼主(2008-09-27):
今天接到块主板,插上诊断卡跑C1 C0就不动了 应该是内存不过的,但是却能点亮。然后显示不能通过自检,而且NB烫手
内存不过

网友:
把烫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
NB去看上帝了

网友:
可能跟I\O有关系,我有一块技嘉533主板。不上电、但14脚对地可以通过自检,测开机针有5V左右电压,按下开机键76脚高电平没变化,更换一块拆机I\O通电风扇就转检测卡显示的也是C1\C0,看来拆机件有问题

网友:
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的二极体值,看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