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纯平两边比校亮中间较暗

楼主(2008-09-27):
方正17"纯平两边比校亮中间较暗,中间暗的地方可以看到不大清楚的白色线且是平行的,
我调亮度,(G1.G2)现像还是一样,也是中间暗,两边较亮,是不是肖隐电路出了问题,以没有维修
思路了,望大吓们指点,以前从未看到过些现像

网友:
中间有回扫线.直接检查消隐电路.但我碰到的都是上下的亮度不对称.

网友:
我们放假了几天,有几天没来了,明天到店里面去看一下了,谢谢

网友:
我查了半天,原来是G2的那个电容虚焊了

网友:
师傅曾对我说:"XX不要小看虚焊这个东东,对于我们维修来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要放过一个."

网友:
我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G2电容虚焊产生这种现象到没见过,不过修到过G2电容漏电的,现象是刚开始能点亮,一会就黑屏了;你的这种现象,修到过是FBT坏引起高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