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

楼主(2008-09-27):
一台无牌液晶显示器 无型号
现象:不插数据线 就是不接主机 也有这种现象-屏幕上有很多闪动的横道,如果按动面板上的MENU菜单建会看到菜单也跟着上下左右的乱闪。此机采用外接12V电源 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我修液晶是外行 求赐教!

网友:
不好判断,先拆了检测下吧。有时拆开你会发现电容包,意外的惊喜哟

网友:
先换电源适配器,再查一下高压板和12V电源转换电路上的电容有坏的吗。。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屏坏的几率也很大,不过你最好先点一下屏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