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发烫(已解决)

楼主(2008-09-27):
这芯片(AMC1117)是在下面红色处取下的···开机这芯片就发烫··换了一样··高手指点一下···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
取下网卡正常~~~~~~~~~~~感谢大家

网友:
上传个图片好麻烦

网友:
不太清楚,没碰到过!请斑主帮忙,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1117也是发热,

查一下旁边的

网友:
查中间脚是否对地短路,以及中间的脚电压是否被拉低,一般情况是网卡、南桥坏了

网友:
测输入输出电压,正常的话查SB,网卡

网友:
换掉试试。/。。。。。。

网友:
我来提供一下此芯片对地电阻:MF47型万用表,X10档,红笔接地,如一楼图,上200欧,左220,中200,右100欧。其实中间引脚和上面的是相通的。
X1档:左130,中50,右60
X100档:左300,中500,右100。单位都是欧母。
启动前和启动后电压不变:上和中3.3伏,右5伏,左2.1伏。所以此管可能是南桥和IO供电管。既然楼主已经把它取下了,就测一下板上三个焊盘的对地阻值,如果太小了就是有元件短路了。
以上数据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追负载电路 触摸各个芯片看是否有异常发热的

网友:
测南桥周边的小电容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要先搞清是待机发烫还是开机后发烫,如是待机发烫,则此为3.3VSB输出元件,多为南桥或集成网卡短路.把此件拆下,测中间焊盘对地阻值,如大于300为正常,是1117坏,如小于300则拆下集成网卡再测,如恢复到300以上为网卡坏,如还是小于300为南桥坏.若是开机后才发烫,则此件为其它供电,跑中间脚看到哪里,多为1.8V或1.5V供电,为南桥\北桥供电,那就悬了,八成是南桥或北桥挂了.可测量南桥或北桥周围的小贴片电容对地阻值来最后判定.

网友:
你先把集成网卡芯片拆下来看还发不发烫?

网友:
这种故障,待机发热,应该是南桥的问题。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