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VGN-S36C/B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今天修一台索尼VGN-S36C/B,不读内存,CPU电压为0。96V,CPU单元主、从控制芯片、时钟芯片、BIOS芯片已换,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不读内存,北桥问题吧!

网友:
看内存有没有供电..加焊内存槽和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