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够一数显最新款电源测试仪130大洋,测试不准,不知道大家的也是这样不

楼主(2008-09-27):
呵呵 ,赶时髦,在淘宝发的最新款电源测试仪,不是以前带灯的那种是数显的直接可以看出电压130元,回来经过反复试验同一个新电源确定这个电源是好的上机测试正常万用表测量也正常,测试10次有3次以上测试出来是坏的,都显示PG为0并且不停的报警,用没有PG的坏电源测试10次有3次以上测试出来是好的都显示PG为300MS证明是好的,确定这个电源是坏的上机不开机用万用表测量没有PG输出,你看晕不,这样会帮倒忙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坏的还是存在BUG,有买到的朋友不知道也有我这样的现象没有,有的话请提出意见,如果真的有BUG我就退货,这个测试仪器如果能百分之百测试准确的话,那用起来确实方便很多。谢谢大家

网友:
仔细看下说明书,或咨询卖家,多用几个电源试下

网友:
不清楚这个东西依据什么说好坏,但愿不是绣花枕头。

网友:
我自己会修ATX电源,不用那个东东,

网友:
我觉得有点多余,正常修完也就是带负载能力试不出来,其它电压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修电源用,跟诊断卡的意思差不多,因为我的店面大,有时候一来就是3-4台故障机,假如都不开机或搞得2台不开机,就不用去换电源试或用万用表一根根量的麻烦,即使用万用表也不能量出电源好坏,因为带负载万用表也无能为力,如果这个仪器真的能量准的话,就是跟诊断卡一样一插就知道故障,省时省力,现在这个仪器只有PG有点量不准其他电压都准精确到零点几,有买到的朋友看看有我的现象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现象,证明我的可能用点问题就去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