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些维修工具

楼主(2008-09-27):
我想买一些维修工具 有些问题想问一下:
    但不知如何购买,不知要多少的邮费?是通过何种方式来邮寄(由于我们哪里离县城比较远,没有快递直接到)?
        不知道安泰信936B防静电恒温烙铁有没有带有烙铁头?或是要另外购买?
       不知道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有没有带万用表笔?或是要另外购买?

         想买的工具如下:1.PT093高档四位主板测试卡
2.K牌761-31件套螺丝批
3.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 (不知有没有万用表笔)
4.安泰信936B防静电恒温烙铁(不知有没有带烙铁头)
5.马蹄形烙铁头
6.铸铁烙铁架
7.万用表笔(胜利原装)
8.ZD-108吸锡器

网友:
在版主的淘宝店里有呀!

网友:
我没见过万用表没带表笔的哈。
建议去淘宝买,很便宜的。
快递到县城,你可以自己去取。

建议在本坛的淘宝商店买,还有是欣欣那家,我买过,质量不错。

肥水别流外人田哦!支持论坛,你我有责!!!

网友:
表笔是肯定有的,不过用来测量主板得改造一下,方法论坛上很多帖子里有。
烙铁头肯定有带,不过是否适合就不一定,最好是3c(马蹄形中的一个)或K头(刀形)。

网友:
除了淘宝有没有别的购买方式,我没有银行卡

网友:
不知热风焊台用什么好,说便宜的风速不稳,热量不均,对新手容易弄坏元件,
我是新手,所以请教各位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热风枪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