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5寸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一台15寸显示器的问题
  开机后屏幕会缩为一个大点的,不知是哪一个零件坏了会有这种情况?外观比较好,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所以希望各位高手大侠们帮助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偏转没插吧

网友:
偏转没插?如果是自己拆开后弄忘了掉是有可能,如果没拆开没动过,哎呀,也不可能行/场输出同时开路呀....

网友:
是新买回来用的,没有自己拆开过,所以不知是何因?

网友:
先拆开看啊,确定没有虚焊,再量一下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