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的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08-09-27):
有台神舟承运M213E笔记本,客户自己开机设置了CMOS密码,后来又不记得了,我把CMOS电池放了下电还是不能清除,大家给下意见,谢谢

网友:
能不能进系统,或者光起?
如果能,就有的是办法了。

网友:
国产的一般拨电池短接一下就可以了,不行就刷或拆或换密码芯片

网友:
不好进系统啊,怎么刷啊,取下来我又没有编成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