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230一点颜色就打不出来了,大哥们帮帮我

楼主(2008-09-27):
有一台R230什么颜色都打不出来,出来一张白纸。清晰喷嘴时废墨导管也有墨水流出,墨盒和打印头放其他机器上检测没问题,请问哪位大哥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黑马思路,其他都试过没问题。排线没试,我去用表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230是带光盘打印的

网友:
测了排线没断的,也没短路

奇怪了啊,哪位大哥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检查主板驱动对管是否正常,一般喷头,主板坏了打印空白

网友:
那只能是主板的故障了,也换了一试.

网友:
先清洗喷头 清洗2-5次 不行就深度清洗 。。。。。。。。。

网友:
主板问题。
如果确定打印头没有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