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280老死机

楼主(2008-09-27):
我手里有台V280机器,开始是屏摔坏 了,换了块屏,后来发现机器放在那正常使用没什么问题只要你一动机器就掉电从起,后来我加热南桥无效,后来加热北桥好了不从起了。到出现了个新问题,老死机,系统硬盘全换了还是死,后来发现不装先卡驱动就不死,只要一装先卡驱动就不定时的死机
请高手指点一下,会不会是北桥坏了我的先卡是继承的

网友:
简单的说哪个部位坏了太武断,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再排除内存CPU,接着才是显卡和北桥,当然也有可能是先显卡和北桥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
还是重做一下北桥芯片看看吧!

网友:
我加热了两次了还是死,是不是要拆了从做啊

网友:
不确定是桥的故障就不要乱搞桥,越来越严重,,看看芯片有没有发热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