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d600按开机键电源灯亮3秒就关机

楼主(2008-09-28):
一台dell d600按开机键电源灯亮3秒就关机

网友:
查内存.显卡?

网友:
查一下网卡短路没有?

网友:
掉电,指示灯怎么提示?是不是裸板呀?DELL的裸板也会掉电的

网友:
3秒就关机,应该是CPU接触不好,或是坏了。

网友:
好像是南桥的问题吧,应该是有的电压没起来,供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
好像是轻微短路,找掉网卡芯片试一试,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类似 问题。

网友:
看一下网卡芯片,用风枪加焊OK已经修好多台

网友:
这台机子的网卡是个易坏点,先去掉看看,还有就是加焊。希望能够解决。

网友:
DELL通病,先查内存即内存槽,内存槽特爱虚焊,开关板接口也易虚焊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可以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是不是一下子上来又掉了

网友:
应该是网卡坏了,你加焊下试试

网友:
先量量电压啊,看起全了没啊,再看看电流是否偏大啊,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为什么网卡问题呢?网卡只是挂在PCI或者PCIE上的及插及用设备而已,不可能参与开机的啊?

网友:
可以用debug card 判定是跑到哪才掉电,在去查相关电路,应该是哪虚旱或是短路了。

网友:
只有15楼说对了,应该先测电压全不全,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检修思路修,这台机子就是南桥坏了,引起的故障,换南桥ok

网友:
是3个灯一起亮吗? 如果是就没有走信号,你可以按一下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可以按一下网卡芯片试试,这款机器网卡可以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掉电类故障。楼主问题要能描述详细点,就好了。外接AC和不外接AC ,外接AC不加电池 直接用电池 对我们分析故障很有帮助的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保护电路在起作用。重点检查隔离保护电路,如果楼主是不管什么情况下都是一按开机键就掉电,保护电路入手,逐一检查相关元器件,如电压等。如都正常,再测机桥供电,时钟,复位情况。
我始终觉得维修思路很重要,这样以后我们碰到类似故障就能提高效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