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南桥发烫,大哥们帮帮小弟

楼主(2008-09-28):
有快865主板,478针的。北桥散热器扣具掉了,用硅胶把散热器粘上用了两三天主板就点不亮了,开机南桥发烫。拆下主板看AGP旁边的两个3055管子背面发黄,以为管子坏了吹下表量没问题。板上没明显烧伤,请教各位大哥这板子怎么修啊?
点不亮

网友:
南桥挂了不用修了////////////////

网友:
南桥坏了。连供电管都发黄了,证明南桥里面短路了。

网友:
最好是打一打阻值,或者插上电源不触发,看一看南桥烫不烫

网友:
南桥发烫并不一定代表就是南桥挂了。如果在这条支路上有断路的话也会引起南桥发烫。我碰到过的是换上被怀疑的元件。桥的温度就正常了。LZ可以试试呀。

网友:
看南桥是否短路,没短路的话就是北桥供电的MOS坏l了

网友:
南桥的供电一般都是那个1117

网友:
不一定是桥挂了,前两天我修了块板是南桥待机正常,开机发烫!发现其中一组1.5v的供电被拉低了,吹下供电管后测量供电管没坏,换上就是不行。供电管软击穿,换了一个就好了,开机南桥也不烫手了!

网友:
分辨三极管
怎么分辨三极管是NPN还是PNP啊?? 详细一点啊。。 在此谢过。。。。。

网友:
我修GA的板10几块~南桥发烫~1.5V供电没有~但是吹下来那个管量没问题~
换1.5V管子,都OK了~这10几块都这样的问题~实在太好修了~

网友:
换1.5V供电,必好

网友:
LZ可以试着看下插上电不触发看南桥发烫不,如果不触发就不发烫,桥有可能就没有坏,可以把显卡插槽的管子换了试下看呀

网友:
865的南桥容易烧,多是插前置USB所致。供电的MOS管发烫是普遍的问题,板子烤的变色。用表测量下南桥供电MOS管,或者换个试试。
[
]

网友:
3055软击穿了应该是。用表测量不出来,直接换就OK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帮我啊,我去换看看。
插电源不加电不发热,一触发就烫手

网友:
换了,现在南桥不烫了。
现在检测内存报警,发现内存旁边的3055也有点烫手。估计也击穿了。这样的话会不会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各位大哥请多多指教!!

网友:
先把供电管换了再看,有些烧坏了测不出来

网友:
一般是换3055和那个1117。基本就能好,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3055用什么可以代换?
我这里没有3055了

网友:
AGP显卡旁边的管子还是烫手
内存旁边的管子也烫手,检测到内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