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分电压正常,但老不定时要重启

楼主(2008-09-28):
虽然只是普通的杂牌(小影霸)845GL ,但解决不了这问题  不爽啊!

内存电压正常 2.5 V  1.25V 都有 , 旁边滤波电容换了, BIOS刷了, 还是死德性不改,望有高手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
恢复一下BIOS,或换个电源呢?

网友:
随便看一下

查一查看看一看是不是开关电路出了故障,这种问题多啊,要么就换个长城电源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用DELL原装的啊 :Q

网友:
内存质量检测过吗,换另一条试了?

网友:
还有,主板的电源模块。。。。。。

网友B:
先换一根好的内存先,再给南北桥上点散热膏,加散热片!能上风扇更好。杂牌板的南桥有温度高一点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不能确定

最好不是因为CPU散热不好造成!!

网友:
可以考虑更换I/O,系统时钟晶振、谐振电容、时钟芯片。再不行就是南桥。

网友:
不定时重起很有可能是有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重起后摸下各处的管子和ic看有没热的不正常的。。

网友:
CMOS里设置一下CPU监控温度有没有偏低。
在官网下载个BIOS刷一下。
内存质量不好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根好的内存先,再给南北桥上点散热膏,加散热片!能上风扇更好。杂牌板的南桥有温度高一点就自动重启了!

还有北桥,CPU散热!

网友:
1.5V的桥供电是不是热呀,主要看看这个.

网友:
CPU座子是否虚焊?还有就是更换两个晶振!

网友:
先查CPU温度,重点查CPU与散热片看接触好没有,再就是市电电压不稳,电源质量差,你说电源是DELL原装的DELL电源也不是什么好牌子,这种电源应该没有宽幅功能,里面元件老化,只要电压稍微波动电脑就会重启,你换个宽幅电源试试,航嘉的宽幅小子应该可以了125元,我换的是宽幅王电源350元,电压低到90V都能用,特别是热天开空调的多,电压随便低到150V以下,真正起到不少作用。

网友:
首先你要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有好多重起是电源 内存造成的。 你都先换一遍看下看, 其次就是CPU散热,如果这些你都确定没问题,就是主板问题的话。 就要注意CPU供电那有没有问题。  好多的杂牌板子偷工减料导致CPU供电不问题。注意CPU供电MOS管的温度,还有就是内存电压有没有偏高。南桥1.5的电压有没有偏高。曾经我修过好多就是因为南桥1.5不够而引起的好多主板重起。。

网友:
这个是风扇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其实那个风扇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只要随便换个差不多的风扇就好了,特别奇怪,那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月,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给他换了个风扇,散热片都没换,说实在的换的那个风扇比之前的散热要差很多,但是奇怪的是主板就没有不定时自动重启的问题了,建议楼主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 把带散热片的都加上风扇吧

网友:
可能内存的性能不太好吧,换条内存试试了

网友:
听上面的换这个换那个,那你还不如整块主板换掉…………
呵呵……

网友C:
应该肯定一点就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在确保电源功率够,市电稳定,cpu散热良好的情况下,更换cpu试一下,我曾遇到一台方正商祺n220,不定时重起,(注:新机),在更换内存,电源,主板的情况下仍没解决,最后换了cpu后正常了(是amd的cpu)

网友:
测下看看是不是门电路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风扇的问题哈

网友:
把开关拔下来就插个开机有时重启短路也这样

网友:
重启多和散热有关,CPU主供电不足也会重启,测一下CPU主供电电压,要是偏低,把MOS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
该说的大家都说完了哦 ,我还说什么呢?那你看下会不会是电压的问题呢,还有检查下排插等

网友(2009-04-29):
1:换电源
2:CPU散热
3:换个内存

网友:
电源问题多些,换个试下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的 问题

网友:
遇到过此现象后换键盘就好了,把机箱复位针不插再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我换了电容,还是不管用,我觉得楼上说的,南桥电压不够,是对的,我以前没想到,

网友:
测没测主板ATX电源座的对地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