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敲盘的经验!

楼主(2008-09-28):
修盘的人都碰到过敲盘吧。一般敲盘都是磁头坏引起的,但一些不一定,这个就是要靠经验来积累那种盘是真正的磁头坏引起,那种不是。
      敲盘有三种情况引起的:
      1.  一些盘有可能是电路板引起的,你可以先换换电路板。
      2.  G表坏也会引起敲盘的,它是敲一下然后停,然后再敲的,再停的,比较有规律的。可以用LDR引导进去试试,然后复位一下G表,不能复位的写一个好的G表;或者通一段时间电它就会认到盘,然后复位一下G表,不能复位的写一个好的G表进去。一般都不会敲盘的了。
      3. 就是真正的磁头坏了。一通电就敲个不停的,这个盘就可以丢了。

网友(2009-06-02):
我是经常见过敲个不停的盘。直接放在那里拆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