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点亮,接着REST灯常亮,就黑屏

楼主(2008-09-28):
一青云主板 875p pro
CPU 内存 PCI AGP 等各供电正常.开机能点亮,能进入BIOS进行设置,能保存.

情况一:不加CPU和内存开机,REST灯闪个不停.

情况二:加CPU和内存,能开机点亮,一切正常,接REST键时,    REST灯只闪一下就熄了,主板有复位动作.键住不放没有常亮.

情况三:加CPU和内存,能开机点亮,一切正常,接REST键时,    也能引导DOS,引导Windows XP系统时,REST灯马上常亮,接下来黑屏死机,接REST键无效

情况四:进入DOS一切正常,启动GHOST后,执行还原或是备份, REST灯马上常亮,接下来黑屏死机,接REST键无效

情况五:进入DOS,启动PQ.要执行分区时,REST灯马上常亮,接下来黑屏死机,接REST键无效.

启动DOS,或进入BIOS很长时间都不会出现REST灯马上常亮,接下来黑屏死机,接REST键无效.一执行程序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请各位师傅帮我解答,我QQ是149620708.小弟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哪位师傅愿收我做徒弟啊???

网友:
主板上的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那么不解REST开关键是不是就好用了呢,如果不然,那么有可能是南桥出了点故障。QQ联系:792126605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停地触发REST,然后REST灯就长亮,死机了。

是不是有一些主板的REST按住不放,REST只是闪一下,而不是一直亮着直到松开。
我这个板就是短接REST,REST灯只是闪一下,代码照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