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c400的usb接口、usb供电、缧丝刀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9-28):
本人一台dell c400本本 ,这本本只有一个usb1.1的接口没有ps2接口。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用usb鼠标,刚开机的时候鼠标可以用,但是只要一碰usb的插头鼠标就不能动了。

拨掉再重新插上去电脑会发出“咚咚咚”的三声,但鼠标依然动不了。

设备管理器里鼠标显示一个黄色的!号,要重启才能解决。换个鼠标问题依旧,使用 usb hub也是一样。

usb接口用U盘、读卡器、蓝牙、这些设备时一切正常,拨插N次没有问题。

这问题出现有几个月了,以前一切正常。

在网上和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有的说供电问题,有的说是接头问题,还有的说南桥问题。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类的事,应该怎么测试判断和解决?

另外我有一个5.2V 1A的直流电源,我想把我那usb hub 断开主机供电改成外接供电这方法可行不?

上次我想把本本拆开,但是螺丝很紧,把我的螺丝刀都弄坏了没拆开。

是不是要买进口的螺丝刀才行,我那一块钱一把的小螺丝完全不行,要多少钱一把的螺丝刀才能拆下本本上的螺丝?

网友:
2块一把的螺丝刀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sb没那么容易坏的。我看是鼠标坏了。

网友:
看看接口有没有虚焊的,螺丝刀用几块的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不建议楼主自己拆笔记本

网友(2008-10-30):
加焊USB 口 就好了 我已经弄了好几台这样的了。设计问题 外壳卡不住USB 。

网友:
笔记本都没有拆开,你怎么能知道里面没有虚焊呢...最好是拆开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