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A

楼主(2008-09-28):
一块MS-6337主板,触发,上电,诊断卡逐渐跳到0A,就不动了,换键盘,刷BIOS,换内存还是不能解决问题,CPU供电正常,AGP供电正常,测AGP时钟正常,搞了一个晚上,搞的筋疲力尽,还是没有搞定,各位大虾,给个提示先!

网友:
首先跟你说我不是大虾,我来给你看看,这个问题你看看是不是CPU底座虚焊了,一般这种V星主板都有这个问题的,具体你看看是不是,CPU底座虚焊了

网友:
可跑0A是什么显卡电路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你有没有测量一下显卡那边的电路啊,若果正常的话那应该就是CPU底座虚焊了,跑到OA有没有看到寻址啊

网友:
测BIOS没有片选!

网友:
那请问有没有REST复位呢,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知道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没有带灯测试仪,郁闷,要是有带灯测试仪就好了!

网友:
复位,我还没有查呢,但是我认为不是复位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V星的这种情况多来,应该就是底座虚焊,不信你先用力按以下底座看看怎么样会不会有点动静现象

网友:
好的,我回家去看看,嘿嘿,我是业余的,现在还在上班!

网友:
崩溃,各位大虾,我用力按也没有用啊!测CPU座各项指标正常啊!怎么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
跑0A前一些是什么代码?还有各个测试点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
跑0A之前,也很正常啊,C1-01-03-.....0A,不是一下子就跑到0A的,所以就不能当ff,00来维修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BIOS灯,RUN灯常量。

网友:
把IO换一下吧,IO出问题也是这个鸟样的。。。随便换一个吧。。

网友:
是22脚,老大,此主板没有IO!

网友:
各位大侠,该出手时出手啊!我想得到你们的指点啊!

网友(2010-03-27):
看看cpu供电的旁路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