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华硕的K8N

楼主(2008-09-28):
一块K8N开机跑D4,测了一下内存电压有点低,怀疑供电管Q1有问题,检查不出明显的坏,再把相同的Q23拆下比较发现略有一些电阻差异,就把两管子交换位置焊上,加电OK了!
运气不错.
华硕

网友:
这个应该早迟还是要出问题的,技术含量不高哟

网友:
或者是那个管子有经微虚焊都说不定呢。这种方法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这样子可能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管子又不要很多钱.

网友:
楼主,真的是就地取材....高

网友:
学习了,哈哈,原来这样也行!

网友:
这也要发出来?而且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改换成好的才行

网友:
很给北桥供电的场效应管坏了只是电压不对,阻值上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管子又不要很多钱.

网友:
很多的管子电压不对,但是阻值又是正常的.所以最好是更换新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