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呀

楼主(2008-09-28):
FG560-S一段时间后黑屏,按键失控,请高手帮忙,急呀!!!!!!!!!!

网友:
有没有换按键试一下,最好把全部都换了

网友:
按键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MCU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MCU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你要仔细检测开关按键

网友:
如上面所说,,很有可能是MCU坏了。。还有你检查下电源板的。。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换一块电源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