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三星显示器的外壳怎样拆才没有伤印迹

楼主(2008-09-28):
纯平三星显示器的外壳怎样拆才没有伤印迹!!!
诚求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各位大虾,你们平时维修时用什么工具拆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胶皮锤子、钢板尺等。
有时候不用暴力是不行的。用胶皮锤子震一震,松了就开了。

网友:
先拆下面的两颗螺丝钉或卡扣,把机壳抬起,然后用手拍机壳(注意技巧)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如果是卡口的那种,用硬朔料片最好了!沿着盖子的边沿划过就可以把卡口打开的!

网友:
我拆 三星   LG  等 有前卡子的 一般很少留下痕迹  哈哈 想知道我是用什么拆的吗?

我用的 是像 一根大头针 一样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弄来的,可能是在修摩托的地方捡到的 ,那东西细的很  而其还很结实 我怀疑不是铁做的  前面让我打成平的了,
我也描述 不清  有时间我 照个图片 让大家看看

网友:
用一个薄铁片插入缺口 往下一按就开了 很简单的

网友:
我用半边镊子。把尖的头剪断。往缺口里用力捅,往后拉外壳。
长城的一些机器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如果尖点的话还可以用来拆飞利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小的一字螺丝刀,和镊子边划边翘,感觉还可以

网友:
samsung的纯平不好拆啊

下面的卡子还伸出两个角,叫你不好扳

网友:
支持8楼的,我就用的镊子,找个破镊子直接从中间分开,把头打断来拆机用,一点痕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