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问题???

楼主(2008-09-28):
手里有块硕泰克的主板,型号为SL-86SPE2,
主板拿来时点不亮,内存供电不正常,修好之后,能亮了,简单!!!
可是头疼的是来了,主板原来的CPU不管用了,原来是P2.4,
我用C1.7,一直都用的好好的怎么突然不能用了,头疼
他原来的P2.4也是好的,
什么原因呀,
他的CPU也是好的,
什么原因呀!!!
bios是了,还是一样。
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cpu
点不亮

网友:
楼主整理一下语言,没看懂。

网友:
就是说用P2.4点不亮,
用C1.7就能用。
但是他一直都是用2.4的CPU
怎么突然之间不能用了,
跳线试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明白了,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更换cpu供电的pwm芯片解决的。

网友:
主板CPU供电有6566, 6602 还有一个是attau什么东东,
到底是哪一个,
还是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电阻变了值!这种板不好修!

网友:
不对呀!
CPU电压正常。
不会有什么问题?
况且我也换了供电管,可是还是一样。
郁闷!!!
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