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后怎么打不开?

楼主(2008-09-28):
我怎么每次下载都是!   D:\霍\显示卡维修入门.rar: 显示卡维修入门.pdf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   D:\霍\显示卡维修入门.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网友:
从那下载的?把地址告诉我。

网友:
我能打开 你在重新试下

网友:
你检查自己的机器和网络。你下过的附件,我一次就成功。

网友:
这种情况往往再下载一次就行了,我在论坛里下载资料都是两次才能成功

网友(2012-01-13):
哎  我有时候也是要下几次才能打开   有时候几次下的都是不知道什么格式   我直接放弃了  没办法啊   积分不多不能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