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BE9AI更换CPU供电IC后电压还是出不来

楼主(2008-09-28):
EP-4BE9AI更换CPU供电IC后电压还是出不来.....旁边的
三极管
都测量过是正常的..可电压就是出不来..那位大虾帮忙解决一下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已满足

网友:
找cpu的另一组互助的供电,有没有1.2v左右,如果没有,量一下那个场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师,再查一下cpu旁边的原件,或者找一下coms有没有低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