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失数据!检修那部分?

楼主(2008-09-28):
遇到过两块板!硬盘正常!内存正常!CPU也正常!
就是有掉失数据的问题!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前辈指教下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什么叫“掉失数据的问题”?

网友:
就是某些文件保存不了!重启后不见了!不是软件的问题!
查过全部!最后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IDE接口旁的排组有问题!要不就是SB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着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数据线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把主板拿下!用都正常的试了一个下午没事!
以前也试过同样问题!在原机箱老有上不了网!打问号的问题!
后来换了机箱用了两年没出过同样问题!我想是虚焊问题!
在不标准的机箱上会有不同表现!这次应该也是!不准确那虚焊

网友:
主板上有带有还原的芯片~ 你的网卡  是 独立的吗~
有的独立的网卡上带有还原的芯片

网友:
集成显卡声卡!独立网卡!还没见过!
独立的网卡上带有还原的芯片!

网友:
机器来到我手上!一会就查出问了了 :lol !
原来同行的都没注意到内存上掉了个电容
软件都骗了他们!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哦!这种啊!都没遇到过。世界之大,真是无其不有啊!

网友:
维修也是一门细心的活...

网友:
内存也会造成数据丢失,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内存电容缺失造成保存的硬盘数据丢失???

不太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呀

网友:
我也有一位客户跟我说过这样的主板,不过我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修。叫客户换板算啦。

网友:
内存问题,一般现象为:
1.开机一直规则的辞短叫
2.开机进系统,文件丢失
3.不能装系统和在进入系统后,时不是蓝屏死机
4.安装软件不正常,会弹出各种报错,不能正常安装或者在应用程序使用过程中会突然报错弹出
5.复制文件报错,解压文件报错
没碰到过,内存问题,引起的如你所说的安装下载东西后,重启不见的情况,这种一般为硬盘保护,硬盘只读故障,软件保护,硬件还原卡保护.

网友:
但是楼主你之前说过内存是好的 。。。 这只能说明你没有仔细测试 什么叫做好的?好的就是放在其它机子上数据不会丢失 你到底认真测了没有

网友:
都是同行用软件测试的!都没发现问题!换了新板问题依旧!掉了个电容的内存也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就是用Word的时候想保存文件就保存不了!复制怎么都可以!搞不掂才拿来给我搞的!后来才明白保存文件太大!内存掉了个电容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