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AV D915PGN BIOS

楼主(2008-09-28):
上传一个刚备份的BIOS
INTEL
D915GAV D915PGN

D915GAV D915PGN.rar

网友(2008-11-02):
我下载后用编程器刷新时失败 不知道是BIOS文件还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使一使这个行吗?应该可以的

使一使这个行吗?

网友:
http://bbs.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D915GAV

刚才看了流浪的船长写的这个换BIOS芯片的帖子,先弄个试验下,好了再给大家说

网友:
我测试过了,主板还是不跑代码,*******各 部 电 压 正 常********,开关机正常,就南桥点了1、2分钟温度高滴很,怀疑桥挂,剩余待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