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完全没有待机电流

楼主(2008-09-28):
T40完全没有待机电流
更换1631 开机  关机后现象依旧
更换TOSHIBA芯片  更换 1631 开机      连续几次 都可以开机 以为正常了
放置1天后 又是完全无待机电流  检测 TOSHIBA芯片好的  1631也是好的   郁闷了  谁能给点建议或者是检测思路

网友:
应当是 虚焊 了,你把TB62501和H8小心的加焊一下,如果待机电压上来且能开机,建议你近一步修看南桥晶振能否起振,用表笔分别单个点晶振的两只引脚,有示波器的话那就直接看振振是否起振,用此来判断晶振和南桥的好坏,不起振,换晶振,换完晶振不起振,说明南桥很可能有问题。详细的思路还得靠自己去着摸。一点自己维修的方法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T40是进水的.处理后待机0.03.可开机.电流我忘记了.当时诊断卡跑00.CPU有0.95V供电.加焊南桥后待机一点电流就没了...后来客户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