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LAN和声卡都有接一只EEPROM,是用来存什么的?

楼主(2008-09-28):
想象不到是用来存什么的,只知道IO旁边的EEPROM是用来存密码的。。。这个没有肯定开机不能。。。

但是声卡和LAN使用的EEPROM就不知道作用是什么了。。。就台机的原理来说,没有LAN和声卡应该是不会影响本本的基本开机动作的吧。。。

网友:
网卡是用来存MAC的,声卡不需要ROM

网友:
用来存密码的EEPROM应该是在BIOS附近还是在IO芯片附近?我觉得应该是在BIOS芯片或者南桥附近,存MAC地址的应该在IO芯片附近,本人也是刚刚在讨论里面发帖咨询到的。不过具体是怎样,还请高手指明啊

网友:
声卡是不可能有这个芯片的!网卡一般用的存储网络地址,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