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针双排的视频接口的针脚功能,急!!!

楼主(2008-09-28):
今天收到一台牌子是:ESAOTE的显示器,本来是高压包烧了,型号是:ITALIT/ELDOR   想换高压包,但是找不到可以代换的。于是就想把我手上的一台索尼的显示器卖给客户,只需要改一下视频接口就可以了,可是我连听都没有听过这样的接口,不知道怎么改啊!在网上又找不到资料,大家帮帮忙,如果能提供同型号的高压包就更好了,钱不是问题。
         急急急!!!

网友:
15针接口针脚定义

1.R,2.G,3.B,4空,5GND,6R-GND,7G-GND,8B-GND,9空,10D-GND,11空,12.SDA,13H-SYNC,14VSYNC,15SCL

网友:
这里有个图片,贴上来供你参考:

网友:
呵呵,楼上两位回答的是15针三排的接口,读题不仔细哦。
15针双排的接口,却是没见过。估计要去国外站点搜索了。
这方面张先生是专家。

就是下面这个

估计这两者针脚定义一样。还是给你再找一下资料吧。

可以测一下针脚的对地阻值,估计两排、三排针脚定义相同。台湾有两排的,但台湾的图纸上画的都是三排的,这画法也许就是国际标准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