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一秒就关机

楼主(2008-09-28):
开机后一秒就关机,请问是哪块电路,心片有问题~!我是个新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开关问题??????????

网友:
码跑完没有?显示的代码是多少?

网友:
开机一秒就关机,你太神了。这点儿时间,你都注意到了。

网友:
你那机器应该算是不加电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应该是按下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机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说清楚好解决啊,有可能事短路,,有可能事检测不到内存,内存供电坏

网友:
拔掉+12V的4PIN接头再试

网友:
主板或电源短路了,看看主板上的元件有没有烧坏的